请教发热丝接法

楼主(2012-03-2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一个朋友问我 他面试的时候那个人问他 3条110V发热丝。。。只能星三角接 怎样接。。。
我就只能想到 6条的话就两条串联 然后星接。。。但是只能是3条 我就只能想到 3条串联 接380。。。。请教大家 3条的话可以接吗。。。谢谢指教。。。不能用变压器 他说的

网友A:
星接法,接在三相220伏电压中

楼主:
不好意思 漏了说明 三相都是380V的。。。请指教

网友B:
你好,请采用延边三角形接法

网友C:
延边三角好似不行,串接电阻试试。

网友D:
这样行不
L1改为N

网友E:
只能三条串联

网友F:
无法完成,只能说热了。

网友C:
三条串接,每条分压120多伏。

网友G:
三根电热丝串联接到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