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今天朋友给我来个电话,在检修中遇到的问题!我简单的描述下,请朋友们帮分析下!

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正反转个!刚到一个新工地用了两天,今天早出现了如下情况:按下按钮,接触器不能完全吸合,一直在跳动(就像电压没有达到 额定值,事实测量是400V),松开按钮后,接触器也释放开。这时如果不按按钮,强行用工具顶住接触器触头,这时接触器也能完全吸合好,并能正常工作!  如果把接负载拆除,单独试控制回路,一切正常,接触器能吸合,并自锁。
按制回路和控制电压都正常!
试问朋友们,这是怎么回事呀?由于朋友的工地在外地,我也不可到现场,所以在这请教下朋友们,谢谢!

网友A:
二次线路问题,重新紧固各接线端,而测是不是真的有400V的接触器吸合电压

网友B:
负载侧是不是有接地的地方,造成电压降。

网友C:
先紧固所有端子 测接地 如果还是不行 按下启动按钮再测电压 或者是互锁点接触不好

网友D:
除了电气问题以外,也可能是接触器里面有小物体在里面,你可以把接触器拆开看看,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一小片塑料夹在互感器中间,导致的。

网友E:
这是个别现象,国产接触器难免。

网友F:
换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G:
顺着按钮开关查一查线路吧

网友H:
如果正反转接触器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话,那就可以排除接触器本身的原因,着重去查负载和控制线路的问题。

网友I:
接触器坏了,不用修,修好也过不了多久就不行的。
这是常见的故障,没有什么查不查原因的。
在很多情况下是铁芯接触面不平或者是有锈蚀情况引起的。

网友J:
1.你检查下交流接触器电压是否达到;2.接线是否松动;辅助触点(自保触点)接头是否松动;3.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是接触器有问题,把接触器拆下,检查下E型铁有否问题,或内部有东西卡住。

网友K:
1 接线是否松动
2 如果接线正常;基本确认:交流接触器故障了(铁芯接触面不平或者是有锈蚀情况引起的)
这种现象是工控行业大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网友L:
断电,用磁铁吸一下,可能有铁屑。

网友M:
如果控制线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压降太大,由于启动电流大,可能是线路太长线径过细造成。

网友N:
接触器线圈断了,匝间短路了,线圈引脚处开焊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O:
是不是负载大了,要一点一点查看,接触器也要查一下。

网友P:
检查一下保持线路怎么样?

网友Q:
还是像起动时欠压的问题。

网友R:
抖动接触器自保线松动。

网友S:
量接触器线圈处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还有这个毛病那就换接触器好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看了大家的回答,我也觉得有可能是线路太长,启动时有压降。当时朋友电话时我让他测下电压的,那时测的是静止时的有400V个。我可能忽略了叫他测下启动时的电压降了。由于朋友在外地,后来也没有电话联系。再一次向朋友们表示感谢!

网友T:
不到现场不好说,看楼主说的现象分析无非两点
1、欠压
2、接触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