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我们这里有种设备,生产工艺现在要求速度很低,已经低于原来设备厂家设定的最低频率了

请问频率过低会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过低会烧电机什么的,变频器的保护不够吗?如果不能这么低,为什么变频器最低频率还是可以设定得这么低呢?

普通15KW电机,原来最低21.5HZ,现在降低到15HZ了,有人说烧了他负责,所以我给他们设得很低了。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低点也没事,注意一下电机的发热

网友B:
这个频率没有问题,烧了我都帮你赔钱了。
15HZ有400转转速,不用特别的考虑散热问题。再低了可能就要加风扇吹了。

网友C:
呵呵;变频器没有问题;普通电机的话首要考虑散热;

楼主:
最低能低到多少呢?2HZ?5HZ能行吗? 15HZ他们还是觉得有点高。

网友D:
V/F模式下,频率底则输出功率底,如果转矩补偿不到位的话可能带不动负载出现堵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低能低到多少呢?2HZ?5HZ能行吗? 15HZ他们还是觉得有点高。
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低能低到多少呢?2HZ?5HZ能行吗? 15HZ他们还是觉得有点高。
没问题呀!

网友C:
给电机加风扇强制风冷;

网友F:
我的看法也是电机需要加强迫散热风扇。35Hz的时候,自冷风扇还是可以的,再低了没有强迫冷却风,电机就会发热。寿命大大折扣了。不能蛮干,即便有人负责,这也是不规则操作。实不可取。

网友G:
建议加风扇降温~!

网友H:
这个我可打包票没事,我们公司的变频器、电机普遍工作在10HZ左右有的只有几HZ 电机发热基本可忽略。

楼主(2013-03-19):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可打包票没事,我们公司的变频器、电机普遍工作在10HZ左右有的只有几HZ 电机发热基本可忽略。
也要看带负载情况吧,是轻载还是重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可打包票没事,我们公司的变频器、电机普遍工作在10HZ左右有的只有几HZ 电机发热基本可忽略。
也要看带负载情况吧,是轻载还是重载?
重载的都有减速机,电机不可能直接负重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可打包票没事,我们公司的变频器、电机普遍工作在10HZ左右有的只有几HZ 电机发热基本可忽略。
也要看带负载情况吧,是轻载还是重载?
重载的都有减速机,电机不可能直接负重载。
有两种,一种是一种加压泵,4KW电机,给一种泥浆样的东西加压;一种是本身带动飞轮,11KW-15KW电机,通过离合器、凸轮,带动一机械上下往复运动,在低点时有较大的阻力。算不算直接重载,但是肯定比风机水泵要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可打包票没事,我们公司的变频器、电机普遍工作在10HZ左右有的只有几HZ 电机发热基本可忽略。
也要看带负载情况吧,是轻载还是重载?
重载的都有减速机,电机不可能直接负重载。
有两种,一种是一种加压泵,4KW电机,给一种泥浆样的东西加压;一种是本身带动飞轮,11KW-15KW电机,通过离合器、凸轮,带动一机械上下往复运动,在低点时有较大的阻力。算不算直接重载,但是肯定比风机水泵要重。
第一种要调整vf,再就泵类转速可能很低吗?第二种可能回生电流大,要外加辅助元件,变频器自身参数调整即可解决。总而言之重载荷低速都要加减速措施,要不就是设计不合理了。

网友F:
不管咋说,自冷电机,频率低于35Hz,电机散热问题确要注意,电流大小决定电机发热状态,必须要关注。这不是谁打保票的问题。

网友I:
低频,主要考虑输出扭矩及电机发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