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床B5032D电路图

楼主(2012-03-25):
谁有插床B5032D(抚顺机床厂)电路图,急需,谢谢了,电邮cy505@163.com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图纸哦,这就是电机正转带自锁的电路图。
  这个插床电机就是一个方向,启动并自保,还有一个BK-50  380/36V控制变压器供机床工作灯,熔断器是RL1-15 4只   熔芯是(15A)3只   ( 2A)1只

网友B:
楼上提供的图不错,不知是否为楼主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