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大家好!.铝拉机的储线器涨力部分,原来用的是多圈电位器,是模拟量的.正负10伏的.输出正负10伏可调,储线器在中间位置时为0V,多圈电位器在工作,断线时机械接触容易损坏.想改为无接触式的接近开关或者是超声波的.位移传感器我们其它的铝拉机在用,可是我查了位移传感器都是0V-10V的,,储线器在中间位置时为5V.而现在这台铝拉机的储线器在中间位置时为0V.所以想问问大家应该怎么改?才可以达到我的想种控制目的.或者有没有适合我这种情况的超声波.位移传感器?

网友A:
这个不难吧?在变频器的输入接口做一个变换或在变频器内部的参数标定规格化一下就能解决的。

楼主:
老大:可以说的详细些吗?水平有限啊!谢谢!

网友B:
电位器都是传动引出来的,基本不存在接触问题,保证储线器上下限都不超电位器旋转极限就可以的,都这么用的。

网友C:
变频器哪个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哪个型号的?
这个跟变频器哪个型号没啥关系的,而且多是采用直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