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2-03-26):
西门子MM440   内部接线端子 5  6    9  其中 5 为正传,6是反转,但是实际短接9和5,变频器输出工作,短接9和6 变频器没反应,请问这是变频器内部故障了吗,如果是,还有没有其他端子可用,还有 端子8是干嘛的

网友A:
是呀,检查下参数设置,给定通道的参数链上,有什么“阻塞”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有参数需要调整的:如果内部锁定为单方向运转,就是如此
正合我意!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找到原因了  正如大家说  给禁止了

网友D:
这个是要调整参数。参数里可以定义端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