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传感器的种类很多,有温度传感器、油量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下面给大家介绍它们各自在使用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温度传感器
  1.传感器接地应可靠,传感器的导线边接不得短路。
  2. 动磁式水温表传感器的热敏电阻会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值减小。
  油量传感器
  1.油箱内浮子的移动应灵活,否则会因浮子与油箱隔板干涉造成指示不准。
  2. 油量传感器接地应可靠。
  3. 动磁式油量表的可变电阻式传感器的电阻会随着油箱内部油量平面升高而升高。
  转速传感器
  1.确保传感器底部与发动机齿顶间隙0.8至1.0mm,否则会造成指示失准。正确的安装方法是先将传感器拧到底,即传感器底部碰到发动机飞齿顶部,然后逆时针回旋三分之二圈,再用背紧螺母紧固。
  2. 怠速时转速传感器输出感应电压Urms>1.0V。
  压力传感器
  1.动磁式压力表的可变电阻值随压力升高而升高。
  2. 安装压力传感器时,不可直接拧外壳。
  3. 如传感器有报警,那么传感器线与报警线不可接反。
   根据不同种类的传感器,它们的注意点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应该区别开来了解。

网友A:
根据不同种类的传感器,它们的注意点也不尽相同

网友B:
有没有光感的传感器啊?

网友C:
传感器现在也是越来越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