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本人是一位刚开始学维修变频器的新手,现手头上有一台台达的变频器,型号为VFD015A43B,上电就闪报LU故障,因没有此变频器的图纸,无从下手,现请教各位师傅给以指教为盼,谢谢!

网友A:
报欠压吧,量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则是电压检测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B:
报欠电压有待机、运行或起动中报故障,三种情况。若上电即报欠电压,有可能是充电接触器未正常吸合,或充电接触器状态检测电路报故障。检测接触器的触点状态,有可能是辅助常开触点接触不良。另外,电压检测电路,多是由开关变压器二次绕组,经整流、RC简单滤波后取出,送后级电路,多为后级运放电路损坏,使上电即报LU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