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气缸做上下重复动作,怎么接线(20120327)

楼主(2012-03-26):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气缸做上下重复动作,下图是我现在要接线的图,不知怎么来连接线,请教各位帮帮忙,急需
可联系本人QQ459530121
[

楼主:
有那位好心人能帮帮忙,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但我不懂电路对我来说还是很难的,求帮忙

网友A:
你那个时间继电器每个端子的功能是怎么样的?

网友B:
2个定时器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用其中一组触点驱动气阀。

楼主:
能用线条连接出来给我看看吗

网友C:
选择双延时继电器,很简单,我就用其控制过气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时间继电器每个端子的功能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好多年没有用过双时间继电器了,很简单,就接一进一出,启停时间由二个调整旋钮自由设定。
楼上不说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呢。多用于简单的设备控制,价格也是几十块钱一个吧。

网友F:
两个互联应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