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各位老师好,现在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修的设备的PLC是士林AX2N-128MT,扩展是AX0N-BER-ES和FX2N-8EYT时用的是三菱GX软件和数据线,程序能上载,但却不能修改或下载,显示“RAM在运行中禁止写入”,不管PLC外的指拨开关在RUN还是STOP状态都显示这个报警,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可修改的监控模式试试。

网友B:
呵呵;把输入信号的公共端上的线拆下再试一次;

楼主:
谢谢2楼,我试一下,在论坛经常看到你,你很棒。

网友C:
2楼的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呵呵!

网友B:
如果运行开关没有坏,可能是你的运行用输入X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