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请问安川G7 7.5KW变频器上电报过热,怎么屏蔽过热信号呢?我搞维修的。谢谢!

网友A:
没有装风扇吧?把反馈线和+24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没装风扇,但机子里面控制板下面那个风扇不转,请问那个风扇是可以控制的不?

网友B:
变频器上自带风扇的;

网友C:
你可以改它上电运行

楼主:
是的,我说的是机器里面的风扇,不是散热片上的散热风扇。风扇三根线有一根是检测的,我上电刚风扇的电源没有24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上自带风扇的;
斑竹你好,请问一下安川G7 7.5KW变频器的内部风扇反馈电路是怎么样的?变频器开始报CPF00现在已经修好了,也可以运行了,给散热片供电的两个无检测线的风扇可以正常运转,内部散热风扇也可以正常运转,但是上电还是会显示内部风扇故障,现在觉得只有内部那个风扇的反馈回路电路有问题了。今天我试了一下将变频器的散热片故障设为无效可以带电机运行了所有风扇都可以正常运转,但在停机时还是会报OH中文显示散热片过热。刚一上电会显示内部风扇故障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