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用电

楼主(2012-03-26):
工地用电要注意那些 ???
 从进线开始

网友A:
千万要接漏电保护,末端配电箱的漏电断路器越多越好

网友B:
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需采用TN-S系统供电,还有几级配电几级保护之说(记不确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千万要接漏电保护,末端配电箱的漏电断路器越多越好
确实,工地私拉乱接现象也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千万要接漏电保护,末端配电箱的漏电断路器越多越好

网友E:
一定要遵守JGJ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采用TN-S。三相五线制。三级配电两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