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6):
一用户新打一水#深30米左右水量充足水泵电机4kw要求不做水处l理及二次供水,直接恒压供水至地上二层生活区。我感觉这样供水成本要高,水泵电机经常会满负荷工作,水质也很难保证,但用户坚持这样做。我用5.5kw变频器为其做了一个恒压供水箱通过远传压力表实现恒压供水成立吗,我没听说过通过井下潜水电泵直接恒压供水的,我没把握,请教一下这方面的朋友。

网友A:
5.5变频器加一块HD-3000N智能仪表(设定压力上下限,其他同类型仪表也可)可以实现恒压供水,最好加一电磁泄压阀

网友B:
地下水供应充足、水泵扬程足够就没问题;功率匹配视用水量和水泵流量而定,能加一水罐更好。
驻马店德中电气为您提供芯片级: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PLC维修、工控机维修

网友C:
关键是水源有足够的压力。其实搞缓冲罐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D:
没有问题,只要水量充足。直接恒压供水至地上二层生活区,只要两公斤水压足满了,可以设置2公斤停,1公斤起。

楼主:
运行中发现压力在一公斤以下已经够了,频率在40hz时水压始终保持在一公斤,这时连续工作行吗。我没测电流,估计应在5安左右【4KW】电机。

网友E:
好像不同时间段 水的压力也不同吧 求教

网友F:
离心式潜水泵的性能曲线首先需要把握。保证泵扬程与二楼匹配。这样系统绝对不存在超压的问题。远程的压力作为反馈信号控制变频器运行。如果使用PID控制则更佳。变频器下限频率尽量不要过低。

网友C:
既然是1kg的水压足够了,那就把恒压供水的设定值放在1kg压力就行了,然后,在设置一个“休眠”功能,在深夜休眠。这样省电。

网友G:
做的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大才小用了,由于用水点只有四个水龙头我说太费电了改为定时短时供水了。建议他们加一个一吨水箱够用两天的。

网友C:
ok,做技术也要实事求是。量身定制的打造系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