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03-27):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上面的。

网友A:
磁环,消除干扰用的

网友B:
呵呵;一般进口信号线及电源线上都有;
磁环;
屏蔽用的;
大多笔记本用的电源输出线上都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般进口信号线及电源线上都有;
磁环;
屏蔽用的;
大多笔记本用的电源输出线上都有的;

网友D:
磁环;屏蔽用的。

网友E:
消除干扰用的磁环

网友F:
大家都知道,信号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出去,而一般的信号线都是没有屏蔽层的,那么这些信号线就成了很 好的天线,接收周围环境中各种杂乱的高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叠加在本来传输的信号上,甚至会改变原来传输的有用信号。那么在磁环作用下,使正常有用的信号很好的通过,又能很好的抑制高频干扰信号的通过,而且成本低廉。

网友G:
哎呀可惜 ,我的东芝笔记本都没有这个,看来我的东芝不行呀

网友H:
是消磁磁环,我的本本电源线有也有

网友I:
6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