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请教:谁知道有一种三项的开关,侧面有两条线很细,通向电表,插卡的电表里面没有电就不能合闸,合不上闸,侧面那两根线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只知道有种电流脱扣的断路器,没电就脱扣,

网友B:
那两条线是控制断路器跳闸用的,插卡电表里一但卡里的钱用完了就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C:
应该是零线吧!

网友D:
楼主又想干什么? 偷电是犯法的哦....

网友E:
电磁脱扣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