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检测UC384x系列振荡芯片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2-03-27):
上电检测UC384x系列振荡芯片好坏的方法

本例开关电源电路(以中达VFD-B型22kW实际电路为原型),根据电路结构特点,可以分为振荡与稳压控制电路、推动级和逆变输出级三部分,划分故障范围和维修。开关电源故障的检修难点和要点,是判断UC284x系列振荡芯片的工作状态,是处于正常还是非正常状态。将原电路中振荡和稳压电路重绘如下图1所示的振荡与稳压电路,所有采用UC284x系列振荡芯片的开关电源电路,都与此大致相近,由此电路的深入分析,可以找到掌握检修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的“金钥匙(规律)”。
本文给出实用的UC284x系列振荡芯片的上电检测方法,很有用噢。
1、开关电源电路正常工作时,振荡芯片DU2的各脚电压状态
图1 UC3842与外围元件构成的振荡(与稳压)电路
   振荡芯片的各脚电压系变频器待机状态由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测得的实际电压值。
DU6的⑦、⑤脚为供电端,电源起振后由DD52、DC79整流滤波建立的稳定供电电压为17V,开关电源的实际工作供电一般为16~20V左右;⑧脚为5V基准电压输出端,这是一个不随供电电压高低变压的稳定电压值;④脚为振荡锯齿波电压形成端,由于定时电路采用5V供电,所以该脚电压值也不随芯片供电电源电压而变化。④、⑧脚电压值是稳定的,不随电源的工作状态而变化。
①、②脚接内部电压误差放大器,当处于闭环稳压控制状态下,2脚电压应该为2.5V左右,1脚电压在1.65V左右,由P*、N端引入DC530V电源变化或负载电流变化时,这两脚的电压有微弱变化,但瞬间纳入稳压控制下,仍会保持原值(除非因故障原因出离稳压控制范围,而进入电压开环状态)。
③脚为电流采样信号输入端,根据负载电流变化呈现一个随机变化值,一般在0~0.1V左右。在空载状态,则表现为测量的稳定值,工作时该脚电压会有所上升。
⑥是PWM脉冲输出端,随负载电流变化,输出脉冲的宽度也在随机调整中。一般在0~2V以内变化。
所测电压值有两个特点:
1)除8、4脚电压值为固定值外,正常工作情况下,7脚供电电压基本上也是稳定的。2脚电压基本上也稳定于2.5V左右。但其它机型因1、2脚之间元件的取值不同,各机型的1脚电压值会有较大差异;
2)3脚和6脚电压,处于随机调整状态,信号电压值在小范围内是频繁变化的。而且由3脚的负载是开关管栅、源极回路还是本例机型的推动变压器绕组的不同,会导致3脚输出电压值和电压波形的较大差异;
3)电路正常的状态只有一种,而非正常状态则为数种或数十种不止,表现为千差万别。故障状态的检测电压值与正常电压值的比较,就有了局限性——往往只能反映出非正常状态,但不可能反映出故障根源在何处,因而由检测到的异常电压值判断故障根源,就更为重要。
因而除8、4、2脚外,所测其它各脚的“正常工作电压值”,仅供参考,不能在检修其它机型,甚至检修本例机型时“生硬套用”——电源电压的不同、输出电路负载电流的不同,都会使其它引脚的电压值有所变化。图1中是振荡芯片各引脚(以8引脚为例)在线测量电压值,是给出了UC384x振荡芯片工作时各脚电压的一个大致范围,可以参考。
综上所述,那么找到和掌握一种对UC484x(指CU3842/3/4/5及UC3842A/3A/4A/5A系列计8种芯片)振荡芯片电路故障检修,近于“通用的”和“终极性”的检修方法(而非确定的引脚电压值),就非常必要了。开关电源电路异常时,或检修完毕因检修不彻底存在故障隐患时,有可能造成上电即烧开关管,或上电即烧振荡芯片的故障,令初修开关电源的维修人员手足无措,产生“怕”的心理,其实采取一些简单措施,如在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回路中事先串接1A保险管,或采取串接40W灯泡限流的措施,都可达到避免开关管损坏的故障发生。下述检修方法,是暂时解除开关管的供电电源(或断掉总电源,只给振荡芯片提供低压直流电源),只给振荡芯片供电,检修振荡与稳压电路均正常后,再恢复正常开关电源正常供电,不但检测方便,而且避免了振荡芯片和开关管的无谓损坏。
2、振荡与稳压电路的检修方法
1)方法一:用外供低压直流为UC484x振荡芯片电路上电,测量各脚电压进行检测和判断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对电路做任何改动,只是直接从振荡芯片的5、7端供入17~20V(用0~24V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更好)直流电源,通过测量IC1的各脚电压变化,即能大致判断振荡芯片的好坏。
图2 振荡芯片单独上电示意图
解除变频器的主电路供电,单独为振荡芯片提供16V以上的直流电源,以避过芯片内部16V的欠电压保护动作阈值。外供电压从电源引脚7、5脚引入。假定振荡芯片IC1是正常的,4脚定时元件R1、C1也是好的。引入16V以上直流电源后:
1)测量IC1的8脚应有稳定的5V基准电压输出;
2)测量IC1的4脚应该有1.5~2.5V左右的振荡电压,如用示波器,可测得振荡电压的幅度、频率和(锯齿波)波形。
3)因为反馈电压信号最低(2.3V左右,实际为从1脚误差放大器最高输出返回的,经R4、R6分压的的电压值),IC1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误差信号电压最高,从IC1的1脚应该能测量到4~5V的电压值;
4)因为此时的电流采样输入信号最小(其实为0V),IC1内部PWM锁存器处于置位状态, 6脚输出为最大占空比的脉冲信号。从IC1的6脚应该能测得幅值较高输出脉冲电压(如3V~12V),或用示波器测得脉冲信号电压波形。
符合以上检测结果,则说明振荡芯片和外围定时电路都是好的,可以排除其故障可能性。出现以下检测结果,可以判定为振荡芯片损坏,先换掉振荡芯片,再检查其它故障(往往是换掉振荡芯片,故障也随之修复了)。
1)为IC1引入电源后,测8脚输出的5V电压为零或偏离5V较多,振荡芯片已坏;
2)芯片的8脚电压正常,但测量4脚脉冲电压值为0V,检查R1、C1外围元件正常,振荡芯片已坏;
3)检测6脚输出脉冲电压为0V,说明振荡芯片已坏。因4脚和6脚外围电路的差异,测量6脚输出脉冲电压值也有差异,可以电压的有无作为判断依据。若6脚电压值为零或与7脚供电电压值相等,说明振荡芯片已坏。一般经过上述3个检测步骤,即可判断振荡芯片的好坏了。
注意!虽然UC384x芯片资料中给出电源电压为30V,但单独为芯片供电时,如单独为3842B芯片上电,当供电电压超过20V时,6脚输出脉冲电压消失,在16~19V范围以内有输出电压,起振后低于10V,输出电压消失。因而建议采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以提供适宜的供电电压,便于检测6脚输出脉冲。
中达VFD-B型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检修过程中,当对图1所示 UC3842与外围元件构成的振荡与稳压(实际)电路单独上电时,所测电压值见下表1。由表1可看出,其检测结果符合上述分析。8、4脚与正常工作状态的电压值一致,在6脚能测到较高幅度(脉冲占空比较大)的输出脉冲电压,由此可以直观判断振荡芯片的好坏。
2)方法二:用DC530V通过启动电阻为UC484x振荡芯片电路上电,测量各脚电压进行检测和判断
暂时先解除开关管的供电,如将开关管焊离电路板,或检修后先不焊开关管,只为振荡芯片经启动电阻提供DC530V电源。如图1所示实际电路中,可将推动变压器DT2的一次绕组暂时用导线短接,屏蔽驱动脉冲信号,使后级开关管(逆变电路)停止工作,便于检修前级振荡与稳压电路。
注意!不可用断开电流采样电阻R3来断开开关管电源回路的方法,上电前应确定R3是好的,IC3的3脚有可靠的电阻接地保障。若R3处于断路状态,开关管还连接于电路中,则可能由3脚经开关管的漏、源极向振荡芯片的6引入危险的高电压,而导致振荡芯片IC1的永久性损坏!
图3 只为振荡芯片提供DC530V起动电压的示意图
接通开关电源的供电后,出现两种情况:
1)测量IC201的供电端7脚为较低的稳定电压值,如8V,4、6脚为稳定的0V。说明振荡芯片已坏。
2)测量7脚电压有较大范围内波动,如在10~16V之间波动;测量8、1、2脚有较低的波动电压值;但3、4、6脚电压值为0V,说明电路停振状态,无脉冲电压输出。检查4脚外部定时电路,若无异常,芯片损坏。
3)测量7脚电压有较大范围内波动,如在10~16V之间波动;测量2、3脚电压为0V(但用mV电压挡,仍能测出微弱电压的变化);测量8、4、6脚有较低的波动电压值,说明芯片有脉冲电压输出,振荡芯片及外部定时电路等外围电路,基本上是正常工作的。
以上测验,说明供电端7脚的波动电压,和8、4、6脚的波动电路值,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振荡芯片“起振工作”的信息:这说明电路已经启动了基准电压输出,振荡信号形成、PWM脉冲输出的正常工作机制,但因启动电阻只能提供2mA以下的供电流,开关电源的自供电电压未能形成,所以形成这样一个过程:振荡芯片接受启动电流(0.5mA)后→振荡芯片开始启动工作,4脚产生振荡电压→6脚输出PWM脉冲→内部电路工作后,从供电端7脚吸入更大的工作电流(需5mA左右)→导致6、8、4、6脚电压变得更低,接近0V→振荡芯片失去启动电压停止工作→供电端7脚启动电压上升至开启阈值,电路又重新起动,形成启动、停止的循环动作,使芯片的7、8、4、6脚电压产生0V以上的电压波动。
用DC530V通过启动电阻为UC484x振荡芯片电路上电,测量所得振荡芯片各脚电压值见下表1。
另外,表1中,还列出了用DC530V通过启动电阻为UC484x振荡芯片电路上电时,4脚外接定时电路异常,电路处于停振状态中各脚的芯片各脚的电压值,以供参考。
表1中达VFD-B型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振荡芯片3种工作状态的各脚电压值(以⑤脚为0V基准,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测量得出)
  通过以上检查,说明振荡芯片本身及外围定时电路,基本上是好的,但还需要芯片外部稳压电路进行检测,以中达VFD-B型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为例(见图1),包括1、2脚外部电路和如图4所示的外部输出电压馈电路(或外部误差放大电路)。

图4振荡芯片外部输出电压反馈电路
可以在停电状态,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DU6振荡芯片1、2脚外围元件及图4电路中元件的好坏。外部输出电压反馈电路,主要由2.5V基准电压源和光耦合器DPH8为核心器件构成,将输出电压的变化最后转变为光耦合器DPH8的输出端3、4脚等效电阻的变化。
可能用外加0~12V可调直流电压,试验图4-21所示电路,能否正常传输反馈电压信号。将0~12V可调电压加至电压采样电阻DR90上端,调整输入电压在0~12V之间变化,当输入电压在9V以下时,测量DPH8的3、4脚电阻值为较大的固定值且不变化,随后随输入电压的升高(由10V变为12V),3、4脚电压由数十千欧姆变为数千欧姆,说明振荡芯片外部电压反馈电路是正常的,能正常传输反馈电压信号;若测量DPH8电阻3、4脚电阻值一直无变化,说明稳压电路是失控的,检查修复后,再为开关电源正常上电试机。
3、中达VFD-B型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的故障检修实例
﹝故障实例1﹞一台中达VFD-B型22kW变频器,检查开关管DQ19已经炸裂,测DQ20的D、S极已经短路,开关变压器DT1的一次绕组的引线也已烧断,但测量绕组还是好的。将绕组断头,刮除绝缘带锡后,加延长导线接入电路板,检查开关管的栅、源极附属元件,有损坏者换新。
先不忙着焊入开关管,为了检查振荡芯片及外围电路有无故障,可以在不焊开关管的情况下,为开关电源引入DC530V供电电源,检测DU6的各脚工作状态,判断前级振荡电路是否正常。
测量结果,8、4、6脚有波动电压信号,说明前级振荡电路是好的。又检查DU5、DPH8等稳压控制环节都正常。焊好开关管,先将开关管供电回路中串接1A保险管,通电测试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恢复原供电,变频器工作正常。
﹝故障实例2﹞中达VFD-B型22kW变频器(参见图4-18开关电源电路),除+5V输出正常外,其它各路输出电压严重偏高,如+24V升高为35V以上,14V升高至20V左右。
故障分析:该机的+5V输出,是开关变压器DT1二次绕组的交变电压,经DD46、DC54整流滤波为+10V直流电压,再经5V稳压IC电路DU9稳压成+5V输出,至主板MCU电路的。检测+10直流电压也为正常值,故障表现就有点“怪异”了。振荡芯片DU6所需的电压反馈信号,即取自+10V输出点,由此可知,稳压电路的控制结果,即是使DD46、DC54整流滤波电压值等于+10V,此点电压偏高或偏低,电路都会做出稳压调整动作,改变输出PWM脉冲的占空比(即改变DT1的储能),使此点电压等于+10V为止。根据测量结果,判断稳压电路已经实施了“正常控制动作”,稳压控制电路“正常”的。但从其它输出电压偏高来看,稳压电路又是“失职”的,稳压控制确定又处于失控状态。
故障检查:检查DU5、DPH8、DU6等相关稳压电路,没发现异常元件,从+10V稳定来看,芯片内部误差放大器肯定也是好的,用示波器4脚、6脚测振荡频率为25kHz左右,芯片工作正常,测6脚输出脉冲电压值在变频器停机状态为1.4V,比其它同类机型的输出电压值偏高,说明脉冲占空比较同类机型偏大。由测试结果推理,稳压控制还是有失控现象。而此时DD46、DC54的整流滤波电压应该偏高对啊,怎么唯独该路输出电压还是正常的呢?
故障判断:由于+5V输出还是正常的,采用为+5V加、减负载的方法,引起电压反馈采样电压+10V电压的变化,引发电路的稳压控制动作,检测其它输出电压有无变化(和变化趋势),来判断故障出在哪一环节。拔掉MCU主板DJP1排线端子时,相当于+10V空载,+10V的上升趋势使电压负反馈量加大,电源开关管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减小,测其它支路的输出电压相对降低,如+24V降为由+35V降为32V;当插入CPU主板的接线排时,相当于+10V带载,+10V的下降趋势使电压负反馈量减小,电源开关管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加大,使其它支路的输出电压大幅度上升。检查结果是,+10V电路空载时,其它供电电压虽有所降低,但仍偏高。
从+10V电压可以维持不变看,DU5、DPH8、DU6等稳压控制环节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为+10V负载电路有问题,+10V正常背后隐藏了“不正常”因素:
1)假设+10V供电电源的带载能力变差,即输出电流能力不够,为了提高输出能力,维持+10V电压值不变,稳压电路只有尽最大努力,使DU6输出脉冲具有较大的占空比,以补偿电路的带载能力(提升其输出电压至+10V);
2)+10V(+5V)负载电路过载,将+10V拉低,稳压控制的结果,使DU6输出脉冲占空比加大,维持+10V电压值不变。
因为输出电压采样信号是取自+10V,以上两种故障原因,都会使开关电源电路“单方面照顾”了+10V的稳定,而使其它各路输出电压大幅度上升!稳压控制电路越是对+10V输出电路“恪尽职守”,其它各路输出就越是表现为失控。
故障修复:拔掉DJP1主板排线端子,解除负载后,输出电压仍旧偏高,故可以排除上述2)故障原因;又由于+5V为经DU9稳压后提供,并能保持于稳压值上,所以检查重点落在DD46、DC54的整流滤波电路的带载能力差上。故障原因有二,一是整流二极管DD46的整流能效低,经常表现为正向电阻变大和反向电阻变小;二是DC54滤波电容的电容量变小,或有漏电现象。焊下电解电容DC54,发现元件底部有漏液现象,用电容表测量电容值,由标称值的470μF降为20μF,近于失效,使+10V电路的带载能力严重不足。
更换DC54,测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值,都恢复正常。

                              中华工控网 原创文章 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2年3月27日星期二

网友A:
减少走弯路好方法,但电源故障不同型号不牌子故障是千奇百怪也要自己好好实践磨合提练

网友B:
虽然,现在我看电子电路,只觉得密密麻麻;
但是,不影响我顶帖。

网友C:
介绍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