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450V

楼主(2012-03-27):
今天拿到一台四方5.5的变频器 一上电就跳FU20(电流检测故障) 后来换了小检测板就好了 于是我拖了下电机 频率上升到30HZ就上不去了 电机老是响 电流什么都正常 后来测了输出电压 30HZ的时候已经有380V了 之后空载测30HZ的输出380V 50HZ450V! 我用的是指针表 模块和驱动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用的是调压器 我调到380输入 直流电压580V 再调到400V输入 直流电压600V 输出电压也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 我又把输入电压调到350V 变频器运行50HZ的时候输出有410V! 现在我已经拿掉模块换板试了  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小弟诚心求教啊

网友A:
想不明白空载频率可以上去。有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B:
看一下V/F比有关的参数是不是改动了!
恢复到出厂值在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调压器功率怎样?按2楼的处理看看。

网友D:
不可能吧,指针表是测不准备输出电压的,我觉得还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将参数初始化试下。个人见解

网友E:
输出高过400也不用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的指针表量输出有的达700V呢(与变频的质量,表的结构有关)。关键是要输出平衡,楼主所言,输出电流电压正常电机又会响?你不觉得是在误导别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