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一、简介
加弹机的全称叫假捻弹力丝机,是一种将POY丝等原丝加工成具有低弹和中弹性能的弹力丝的加工设备。加弹机的结构一般设置成对称的A侧(左侧)和B侧(右侧),在每一侧分别安装有上热箱和下热箱,每一只热箱上安装有加热器和温度传感器,它们构成了加弹机的加热和测量部分。加弹机的传动系统采用多个变频器分别控制各个传动部件的速度,通过安装于传动部件上的测速传感器(编码器或者接近开关),实时测控各个变频器的速度,以满足拉伸和假捻的工艺要求。
主控制系统采用大工计控PLC:PEC3000+AIO5000。PEC3000通过RS485与触摸屏连接,用于人机交互。10路测速传感器反馈信号接入PEC3000的高速DI,通过PLC内法对各罗拉的实时速度进行监控。AIO5000用于高精度控温,其通讯口与变频器、计长器通讯,实时刷新频率设定值和实时读取计时时间。
二、系统优点
支持多点高精度温度控制
支持高精度定时器
支持高速脉冲分钟计频
具有强大的通讯能力

三、应用效果
该控制系统通过各项测试,均满足生产工艺要求,并在北京、山西等著名纺机生产企业中应用,因其优越的稳定性受广大用户好评。

网友A:
虽然高中男同学中,有好几个学纺织专业的,我却没有了解过纺织设备;
现在,知道了有一个“加弹机”。

网友B(2013-02-26):
大工计控的产品价格怎么样?跟老外的比性价比如何?

网友C:
    我体验用在加硫炉上进行温度控制盒数据采集,加硫路温度200多度,高温,硫化后粉尘大,一年多了,没出现故障;关键还是24小时运行,温度控制基本在正负0.5度,够精确的;还有个上位机组态软件,可以进行实时数据曲线和历史数据曲线;用数据库记录和组态界面操作,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