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2012-03-27):
这两只4052有什么不同?昨天修爱默生22千瓦机时发现上边的光耦损坏于是找来下边的编号为O247的光耦更换。可惜反反复复将该型号光耦连续换了4次问题还没解决。
    刚刚又找了—只编号为o141的光耦(4504)对其进行更换。奇怪更换后问题解了。
     现在不解的是我前面所换的4只光耦都是好的,怎么就不正常呢?莫非4504有多个版本?求解。

网友A:
应该不会不同的,下行是批次编号。更换时从没留意过下行编号

网友B:
刚好你拿的那个批号是坏的。

网友C:
我有见过次品923
IC 字体方向印错了
输入变成输出!
还有翻新功率三极管、场效应管
管脚是接长的
电子徦货多

楼主:
今天将前天购来的二
十只4504全都试了—遍。惨,只有三只是正常的其它的都是垃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将前天购来的二
十只4504全都试了—遍。惨,只有三只是正常的其它的都是垃圾。
楼主也真的够悲剧的哈

网友E:
悲剧,没我遇到的悲剧,前几天修个变频器,换了个A7840,发现5v电压没有了,只有2.几V,查来查去,发现新换的A7840输入输出方向印反了,连激光的圆点都错的,!悲惨啊!查了快1天!

网友F:
是啊,即使是新购的器件,一定要要测试好坏,再焊接。“好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啊。假冒伪劣太多了。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