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一个按钮开关、一个传感器、一个继电器,怎么控制电磁阀,使气缸往返工作。 那个大侠知道,图弄个。继电器型号报一个。

网友A:
我想了想,别用按钮开关了,
用旋钮开关+继电器+两位三通的阀,就可以了
继电器MY2NJ就可以

楼主:
怎么控制电磁阀工作
请问师父,有接线图吗?

网友B:
需要两个限位

网友C:
楼主试试用两位四通的电磁阀,行程开关接右边的极限点处,接通后,触发延时断开继电器,此时该继电器的触点接通电磁阀,气路切换到往左边运行,时间到后又可以开始往复循环。

网友D:
气缸的动作过程你要讲明白,比如气缸伸出是马上回来还是过一会回来

网友E:
7楼说得对,是时间到了回来,还是感应回来

楼主:
谢谢  各位  师傅  指点

网友F:
气缸要想往返运动,那么势必两侧都要有气源风,所以这个电磁阀至少要有两个输出口接气缸,而在往返运动中电磁阀要起到放空一侧气缸内气源的左右,所以还要有两个放空口,此外电磁阀还要有一个仪表风进口,因此就是有五个对外仪表风口。
要实现气缸的往返运动,就需要两种状态,所以电磁阀只要一个线圈即可实现气缸的往返运动,因此电磁阀就是两位五通电磁阀。
要实现控制电磁阀要有得电失电的状态转换,所以按钮开关能够实现状态的转换,不过这个按钮要有自锁功能。
传感器相当于一个气缸的状态监测,其能够起到现场气缸状态的指示作用。
继电器的型号要看控制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现场电磁阀的线圈是220V还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