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克近接开关

楼主(2012-03-27):
师傅们请问。pnp图尔克近接开关,怎么一通电就有输出信号啊?

网友A:
你没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B:
画个图传上来

网友C:
PNP型的,输出的是高电压;
你把输出与0V间有输出与没输出时分别量一下电压;

网友D:
棕黑蓝三根线接对了

网友E:
可能是你没把它整定调好

网友F:
你那型号是不是常闭的

网友G:
那个要看看信号给定与不给定时,信号线的电位变化,再来设计电路。

网友B:
把接近开关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H:
开关是直接引出线还是端子式

网友I:
老大 你要确认 你的那个型号 是不是 常闭的  如果是那当然一上电  就有信号
大家说呢??

网友J:
路过,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