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10吨行车30Kw起重电机,用凸轮控制器控制,不知何故用了二三个月就烧了,已烧3次,其它几台行车没烧过电机,经检查没找到原因,是电机修理质量有问题?还是控制上有问题?望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我认为应该先查主控接触器,然后打开电机看看定子是否缺相烧坏还是闷车烧坏,再做判断。

网友C:
烧了三个新电机?那应该是外围的问题了吧

网友D:
电机综合保护器始终不被我们重视,其实它老好了,只要选择正确,会很好地保护电机。如JI-5,JD-6,7,8,等。

网友E:
给马达的供电线路查查

网友F:
打开烧坏的电机看看,不同的情况下烧坏的,绕组上会有不一样的表现的。

网友G:
电机修理质量控制及电机传动部分或机械部分都要考虑呀!依次排查呀!

网友H:
有那位高知道350KW德国的电机
绕线式电机串油浸式变阻器启动,它的对地电阻最少需要多少?由于是油浸式的上面有好多油,它的对地电阻只有0.2兆,怎么才能提高它的对地电阻,

网友I:
拉动GDP的好工厂.

网友J:
是定子坏,还是转子坏

网友K:
30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烧坏要检查下是否是缺相或过载烧坏,检查下控制系统保护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从修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L:
这个问题要跟着人电机运转时测电压和电流

网友M:
弱弱的怀疑一下点检选项问题……

网友N:
连续烧三台电动机,若故障相同,查查主回路是否虚接,偶然缺相

楼主:
许多朋友都提到缺相问题,其实起重电机每次工作时间很短,象这台电机把重物吊起或放下最多用一分钟,缺相运行一分钟不会烧电机吧?等下一次起动因缺相而不转了,司机就会发现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综合保护器始终不被我们重视,其实它老好了,只要选择正确,会很好地保护电机。如JI-5,JD-6,7,8,等。
起重电机上如何应用呢?

网友O:
主要考虑是不是负载问题,个人认为控制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P:
测一下负载电流

网友Q:
检查凸轮控制器上边的触头组。很可能是触头组有问题

网友R:
其它电机没烧,应该不是控制的问题,查电机的供电线路,测量电机的三相电阻,看是否均衡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应该先查主控接触器,然后打开电机看看定子是否缺相烧坏还是闷车烧坏,再做判断。
确实如此!

网友T:
长时间处于缺相工作状态。检查主控器

网友U:
我同意6楼说法

网友V:
可能 机械部分问题导致阻力负载增大 强电流高温烧坏电机

网友W:
1:先加保护电路,2:控制电路肯定有问题,3:查机械故障,是否负载过重(机械)

网友X:
  还好啊,觉得有点特点
UDZ-1 型 磁翻板液位计  http://www.xw117.com/

网友Y:
电机如果没缺相,就检查转子回路的电阻和线路!这种故障是慢性的,不像缺相那么快的烧电机,但电机的温度非常高,而且伴有小锤敲击样的声响

网友Z:
改成变频器的吧  好用不烧电机

网友AA:
你的电机是绕线式的吗?烧的是定子还是转子?这个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电机如果没缺相,就检查转子回路的电阻和线路!这种故障是慢性的,不像缺相那么快的烧电机,但电机的温度非常高,而且伴有小锤敲击样的声响
在烧坏的前几天司机感觉到电机声音异常,是不是转子回路电阻有开路?

网友AB:
行车 我也修 按你说的情况你要查线路是不是长时间缺相,还有线路连接插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AC:
可能是转子串联电阻有问题!查一查电阻箱里是否正常?

网友AD:
检查哪个地方有问题再说

网友U:
首先检查电机烧毁状态,根据电机查找原因

网友AE: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机过载电流不大.绝缘缦缦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行车 我也修 按你说的情况你要查线路是不是长时间缺相,还有线路连接插口是否有问题
行车上如果缺相马上会发现,因为电机每次工作时间很短,在下次起动时如果缺相就无法起动了。

楼主:
经初步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机工作电流与其它行车上的基本相同。走访了一下修电机的人,发现没有按起重电机的要求修理,而是用普通的130度漆包线修的,实际上起重电机至少要用155度漆包线,最好用180度线,另外浸漆工艺不行,肯定无法承受频繁正反转。因此初步确诊为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AF:
控制主线路凸轮控制器有问题,要不还会连续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控制主线路凸轮控制器有问题,要不还会连续烧。
能详细谈谈是什么问题吗?是不是触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