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如何用电路实现脉冲电压信号转变为继电器的开关信号求助

网友A:
不明白提问时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 你电压脉冲信号的电压等级是多少啊

网友C:
这个不难的
关键要注意脉冲频率,是否需要使用高频继电器,不然频率太高,普通的触点容易坏掉

网友D:
你是想,来一个脉冲信号,继电器动作一下,还是来了脉冲信号,继电器就动作

网友E:
对啊,你那脉冲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F(2013-05-27):
继电器的开关信号,我可以实现点对点传输和点对多点的传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