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地埋铝芯线7根组成25mm2,分别是2.05 2.07 2.06 2.05 2.06 2.05 2.03
我是用千分尺量的是国标线吗?不知道怎样测量请老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千分尺能量出来面积?

网友B:
量出了单根线的线径,又知道根数,可以计算出总的截面积;比照一下,看是不是25平方的。
测量线径时,选基本没有变形的一段,按正确方法测量即可。

网友C:
以最高2.07来算,1.035*1.035*3.14*7=23.54,如果测量没问题,那就亏方了

网友D:
因为铜价的问题,现在的线亏方是肯定的,只是亏多少的问题。

网友E:
一般都达不到国标要求的平方数

网友F:
有23.45很好

网友G:
铝线一般都符合标准的,铜线就难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你的线肯定是绞线,还有一个绞合系数,另外还有测量的仪表误差,你这个线属于国标线。
是这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你的线肯定是绞线,还有一个绞合系数,另外还有测量的仪表误差,你这个线属于国标线。

网友K:
一般都达不到国标要求的平方数,还有测量的仪表误差的

网友L:
氮是构成蛋白质的特有元素,根据含氮量可以换算出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采用浙江生产的蛋白质测定仪以及配套使用的多功能高温消解仪测定蛋白质的含量,与其它方法比较,该方法省时,省力,数据准确可靠,便于检测分析。

网友M:
一般购买大品牌的正品就不用费那么的神了............

网友N:
现在都达不到的,

网友O:
25国标210*7根.你的205*7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