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有哪位朋友知道工业用电的电费计算方法,都跟什么有这关系 。比如:(有用功,无用功,基本电费,峰谷平 值) ?  具体怎么算?

网友A:
工厂的电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1基本电费  2耗电电费  3无功消耗电费

网友B:
电力局会给你算的,你算的不做数.

网友C:
(一)电费计算模型
用户电费是由电度电费、基本电费和力率调整电费三部分构成。因用户电价模式不同,电费计算模型分别如下:
1、单一制非力率考核用户
电费=电度电费
2、单一制力率考核用户(变压器容量100KVA及以上)
电费=电度电费+力率调整电费
功率因数的标准值及其适用范围:
(1)功率因数标准0.90,适用于160千伏安以上的高压供电工业用户、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高压供电电力用户和3200千伏安及以上高压供电电力排灌站。
(2)功率因数标准0.85,适用于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其他工业用户、非工业用户、非居民照明用户、商业用户、临时用电户和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电力排灌站、趸售用户。
(3)功率因数标准0.80,适用于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农业用电。
3、两部制用户(变压器容量315KVA及以上)
电费=电度电费+基本电费+力率调整电费
两部制用户适用范围:凡以电力为原动力,或以电力冶炼、烘焙、熔焊、电解、电化的一切工业生产,且受电变压器总容量(含直接接入电网的高压电动机,电动机千瓦数视同千伏安,下同)在315千伏安及以上者,均执行大工业电价。
 (二)电度电费的计算
电度电费=∑计费有功电量(i)×电度电价单价(i)
(三)基本电费的计算
基本电费可按变压器容量。
按受电变压器容量计算基本电费
按受电变压器容量计算基本电费,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电费=计费容量×容量基本电价单价/30×(本期抄表时间-上期抄表时间)

网友D:
电业局说的算

网友E:
具体要咨询当地供电局了,工业用电也是有个合同或者协议的,合同中一般都有说明。

网友F:
人家给你要多少,你就交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