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请教各位老师。
我用的PLC是CPM2AE,36点输入,24点输出。如果连接了一个20点开关量模块后,输入是不是可以直接写成3.00,输出直接写成13.00.
如果不是那么应该怎样设置或者编写程序时有什么别的要求。

网友A:
这个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模块的首个地址就是你说的;

网友B:
就像<ZCMY版主>说的,扩展模块的地址不是你想要多少就给多少的

网友C:
输入输出依次向下排列
0.00 1.00 2.00等
10.00 11.00 12.00 13.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