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仿真软件

楼主(2012-03-27):
请问大家怎么把写好的程序下载到西门子200的仿真软件   谢谢

网友A:
好像有什么接口什么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怎么把写好的程序下载到西门子200的仿真软件   谢谢

使用Step7 Microwin软件的导出功能,将编译完没有错的程序保存为扩展名为AWL的文件。

然后再模拟器中装载程序,选择前面保存的AWL文件。

网友C:
谢谢无私奉献

楼主:
谢谢 可是我发现计时器的实际时间和模拟软件上的时间不是一样长
例如当计时器是30S时 模拟软件可能5S就接通啦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