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遇到一三碁的变频,上电即报警CF.3.3,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老师相告吗?谢谢!

网友A:
电流检测

网友B:
没错是电流检测故障
查查电流传感器电源 、-15V是否正常,输出是否为0,与地之间电压电阻是否开路,三碁霍尔是电流型
另一个是三碁霍尔工艺不行,传感器上用塑料带包扎,如果有粉尘、潮湿会引与工作点漂移,把塑料带用小刀割掉,用酒精洗干净吹干就好
处理过几台这样故障机子

楼主:
嗯,好的,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C(2017-04-02):
我这有一台S1100的11G,上电也是cf.3.3,传感器换了,电压也正常,与地电阻正常,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