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PLC输出端经过固态继电器接到电磁阀,发现电磁阀接地了,而且检测到PLC输出电压24V降到10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磁阀用的电也是24V吗,PLC输出用的24V,是不是电磁阀和PLC共用24伏,如果是,那就是故障电磁阀把24伏拉低了,如果不共用24伏,那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不好

网友B:
PLC 继电器输出的吗?

网友C:
接地了,就是这样的,也就是相当于电压短路。

网友D:
电磁阀是用多少伏电

楼主:
电磁阀也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