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一个GP2600与两个三菱PLC怎么设置PLC地址以及通讯?

网友A:
不好意思帮不上你     2位版主可以伸出援手吗     PLC如果是Q系列呢

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Q系列以太网的,设备/PLC机型(扩展串行I/F)选择的是MITSUBISHI ELECTRIC CORP和MITSUBISHI MELSEC-q(ETHER),扩展SIO类型(串行I/F)选择Exend SIO Script,我试了好像不能设置两个PLC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