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我在现场遇到一个变频器报接地故障,以前从变频器维修书上看报接地有保护电路和模快损坏之说,我从变频器接线端子上用二极管挡测量模快续流二极管。P 对变频器UVW上桥臂不通,由于客户着急,务必使机器运转,变频器外壳和输入输出直流无短路,我把接地故障取消,测量输出电压正常,运行一天多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用变频器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是量逆变模块上桥臂续流二极管开路

网友A:
如果是击穿短路则保护不怎么好的话会炸机,如果保护好的话就开不了,如果是击穿开路的话保护不怎么好的话可能在停机时会损坏IGBT管子,因为电机在停机的时候有很高的泵升电压,会通过继流二极管加到主电路的平波电容上去,起到保护IGBT的作用。个人见解,如有错请各位及时帮我更正,谢谢!

网友B:
误报,没事。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上电立即报接地,还没等运行,在请问IGBT上桥臂续流二极管开路,仅靠下桥臂续流二极管能减少一定的泵生电压吗?

网友C:
要是短路,感觉会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上电立即报接地,还没等运行,在请问IGBT上桥臂续流二极管开路,仅靠下桥臂续流二极管能减少一定的泵生电压吗?
不能。特别是在大惯量负载下,变频器停机时电机的泵升电压是很高的。

网友D:
我怀疑IGBT上桥臂续流二极管根本没开路,开路的话变成没续流IGBT受高电压冲击早炸机
可能你测量时(如果用数字表的话)黑笔接输出,用红笔去测P、N
当然上桥臂不通,下桥臂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