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目前已有很多体验客户收到产品,积极体验,并对产品体验和我们进行沟通
这个主题作为一个沟通信息反馈的平台,把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发表在这里,同时欢迎大家交流!
您们的问题是我们发展的动力!!

Q:请问大工计控PLC如何实现远程数据监控?
A:远程通讯是大工PLC的特点,您只需要按照《产品体验入门手册》中介绍的方法,就可以在上位机通过工业以太网对PLC进行编程和组态。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更具体的适合您的解决方案,可以把您的需求提给我,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帮助您解决!

楼主:
体验客户并联机器人咨询问题及解答
Q: 机器人能不能绕过障碍物,能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运行?
A: 机器人具有示教功能,能根据你设定的轨迹运动执行;比如在一个抓放货过程中,有一个障碍物,你在示教的时候,可以按顺序点动到这个障碍物,然后保存该点;当再次运行时,它就能绕过障碍物运行了。

Q: 机器人的运动距离为2m~2.5m,能达到每分钟10~12次吗?执行部分为手夹,有一个夹紧的时间。
A: 我们之前给一个厂家做了码垛机器人,它的行程大概2m~3m,测试的最快速度为每分钟12个来回。抓箱的时候是手夹,我们给夹货这个动作分配的时间大概为200ms~500ms。我们并联机器人,类似于你说的法兰克的三轴机器人,测试的最快速度为每分钟100个来回。

Q: 机器人的运行轨迹是不是圆滑?
A: 我们运行的样条轨迹跟CAD中的样条基本一致,比较圆滑,同时还提供圆弧插补。实际运行中,我们提供“S”形曲线控制,启动时速度是逐步起来的,停止的时候也是逐步停止的。你可以想象下,每分钟100个来回,如果不提供比较特殊的控制算法,是很难达到的。

Q: 机器人调电的时候,能保存它的位置不?电池够用不,机器人运行的位置能记下来不。
A: 我们的控制器提供掉电保持功能,能记录机器人的实时位置,模块内部有电池,在正常运行时,电池充电,电量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机器人的位置,我们要求每次启动时,先回原点,将控制部分的坐标与机械机构的坐标进行校准。

楼主:
体验用户关于PID问题及解答
Q: 我想咨询一下pid编程方面的问题,
Q: 请问您对PID的使用有什么问题呢?
Q: 我想用pid模块对压力进行控制,想咨询一下p——pid模块的in端口是不是相当于pv值?
Q: sp就相当于sv值?应该 是这样理解吧
A: 是的,in相当于PV是当前值,SP是目标值,二者保持统一的量纲就可以
Q: 那我以下这些还用设置吗?
LOW_I:PID模拟输入的零点
HIGH_I:PID模拟输入的满度
LOW_O:PID模拟输出的零点
HIGH_O:PID模拟输出的满度
Q: 因为我想用的是压力的pid功能
Q: 我是你们plc的体验者,现在要做实验,有点问题,所以要咨询一下,呵呵
A: 您对这几个参数的理解是正确的
A: 对压力的控制,我们一般推荐
A: 采用模拟量进行控制
Q: 恩,输出一个模拟量连接至PID_O,控制一个阀,从而实现对压力的pid调节,
Q: 咱们的模拟量输入就是0-5v?
A: 模拟量输入有0-5V、0-10V、0-20mA、
A: 但是您拿到的模块输入类型以侧面标注的型号贴为准
Q: 我的PEC8000没有0-10选择呀
A: 那就只可以0-5V输入了,输入类型需要出厂进行定制和校准的
Q: 那我用10k电阻的串并联,能降到5v吧?我在网上查了查,但是不知道具体咱们的PLC要连多大的电阻
A: 做实验的话是采用电阻串联分压的,两只5K或者10K电阻串联都可以。一般来讲我们电压档做到的输入电阻,电压输入应该在500K到1M之间,外接电阻分压影响不大。
A: 实际使用的话还是推荐您定制10V输入档的型号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组态软件中的那个按扭动作形式是复位式的如何写呢,我看了动作若只是开或关对应的是trub或fl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组态软件中的那个按扭动作形式是复位式的如何写呢,我看了动作若只是开或关对应的是trub或flase
已经在您的帖子里回复了一个简单案例
您说的复位我不是很明白
请问您能把您的要求说的更具体些么,比如需要和什么样的变量关联么?
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也可以

网友B(2012-05-07):
很详细。。。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参加5月9日下午的网上答疑:
http://bbs.gkong.com/talk/detail.aspx?id=321859

大家可以先提问

网友C:
本人在一月之前就提出远程通讯这个问题,回复说会有专业人员与我联系探讨,结果至今无人与我联系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在一月之前就提出远程通讯这个问题,回复说会有专业人员与我联系探讨,结果至今无人与我联系过这个问题。
请问您是在哪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我没有找到?
您也可以拨打我的分机0411-62682879 直接找我
一定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D(2012-06-13):
好东西,刚发现,可惜了呵呵

网友C:
好的,我最近有点忙,有个分切机在做,等这段时间过后,再与你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