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各位大哥,小弟这边最近拆了三台SANCH SA-4220变频器  22KW 的 ,整流模块采用三个半控整流模块 ,我这边的是没有三相电源的,用的是 220变380的变压器 ,也就是说只有两条进线,这样进入采用三相半控整流的模块能否试机

网友A:
能,但两根线接三相的位置要找好,半控整流需要触发电压,接任意两相决定预触发电路和驱动板和触发板的电源电压,只有有触发电压才能达到整流的目的。另外还得取消变频器的输入缺相功能

网友B:
呵呵;一般功率小的可以用单相升压的办法;
22KW的还是找三相电吧;

楼主:
哦 ,只是试机,应该没问题,不带负载 ,电流最多也是电容充电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