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3-28):
高手些,,,我想让两台变频器mm420,,,0.75kw通讯请问应该怎样连接与参数设值?

网友A:
科创手套机用SAVCH变频器,用S800代替原SE20041A怎样设置参数。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应该采用上位来通讯。或是PLC,或是计算机。说明书有关于通讯的描述。

2楼的问题也是一样,原来的变频器接口定义与替换的变频器接口定义要通过双方的说明书确认,再去链接。什么都没,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