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西门子PLC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型号为:AI8X12Bit,订货号为:图),当通道配置为电流输入时,是很有讲究的。很多刚入门的新手都没搞清楚究竟该如何配置,如何选择该模块上的量程卡的正确插槽位置,现详述如下:
首先,我们必须搞懂什么是“两线制电流信号”输入,什么是“四线制电流信号”输入。
简而言之:当传感器自带供电电源,通过两根电流信号线向外输送一个0~20mA或4~20mA的电流环信号,而无需PLC通过模拟量模块的接口向其提供24VDC供电时,我们称其为“四线制电流信号”。此时,应将该回路通道上的电流输入模拟量信号配置为4DU (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量程卡的位置配置为[C],如下图所示:
当传感器本身不带供电电源,需要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向其提供24VDC的外供电时,我们称其为“两线制电流信号”。在“两线制电流信号”的配置下,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是共用的两根线。此时,应将该回路通道上的电流输入模拟量信号配置为2DU (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量程卡的位置配置为[D],如下图所示:
以上两种配置,在实际中千万不能弄错了!
若配置错误,比如将“有源”的四线制电流输入信号误配置为“无源”的两线制电流输入信号,则PLC的模拟量信号输入接口将承受外部输入电流信号带来的24VDC供电,这很容易导致烧坏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在实际应用中,要千万小心,注意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A:
1906455091,发个目录瞧瞧啊,

网友B(2014-05-05):
楼主有没有一些温度或者压力传感器与PLC连接的实例图,有的话传上来共同学习一下可以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