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信捷XC系列
  X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支持 Modbus 协议。它支持RS485串口,使用设备地址方式,一台计算机可以连接多个设备,下面是连接示意图:

逻辑设备定义

运行紫金桥开发系统,选择“数据库”—>“设备驱动”—>“PLC”,如下图所示:

打开设备驱动下的“信捷XC系列PLC”->“XC系列”,弹出下图所示的I/O设备定义对放框:

设备名称:该I/O设备的名称,通过它,可以组态数据连接等。
数据更新周期:数据多长时间更新一次。实际的更新周期取决于设备和计算机通讯的速度,有可能大于该周期,但是最小不会小于该周期。
超时时间:当与设备进行通讯时,如果超过超时时间没有应答,则该次数据通讯的数据作废,又开始下一次数据通讯。如果一个设备连续超时3次,则认为该设备进入到故障状态。
故障后恢复查询/周期:当设备发生故障后,为了提供通讯速度,不能按正常的调度时间进行调度,该周期是每隔多长时间查询一次设备,看其是否从故障状态中恢复。
故障后恢复查询/最长时间:当设备发生故障后,如果在最长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则以后不再查询其状态,即使其已经恢复正常。
设备地址:PLC设备的地址。

接下来定义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

最后一步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包的最大长度:在分包时,决定一次最多读取的数据量。
数据存储格式:有4种格式,即:“低-次低 - 高-次高”、“次低-低 - 次高-高”、“高-次高 - 低-次低”、“次高-高 - 次低-低”,16位与32默认都是第一种。
命令支持:当选中6号命令与16号命令,则采用前者。.
非标准协议支持:支持每个寄存器4个字节数据长度的设备。

组点连接

在紫金桥组点连接时,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元件类型:支持的物理设备元件;可编程控制器内部软元件编号与对应的 Modbus地址编号入下表示:

数据类型:从元件中读取的数据的类型,包括:16位无符号整数、16位有符号整数、32位有符号整数、32位有符号整、32位浮点数、字符型、8位无符号整数、8位有符号整数。
元件地址:物理设备元件的地址,地址的范围不能超过该元件的地址范围。
读写属性:设置该点的读写的属性,有3种:读写、只读、只写。

注意:
  适用范围为XC3 系列、XC5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具体参数请查看对应型号PLC的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