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公司有一台控制水泵的电气柜,可是负载线也就是接水泵的电源线,在水泵侧断开,另一侧还接在接触器上,用摇表测水泵端,三相对地导通,可是接上水泵后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为什么呢?这样用不会出问题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A:
可能是水泵线绝缘下降,用摇表检测0.2欧应该正常使用。

网友B:
公司有一台控制水泵的电气柜,可是负载线也就是接水泵的电源线,在水泵侧断开,另一侧还接在接触器上,用摇表测水泵端,三相对地导通,可是接上水泵后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为什么呢?这样用不会出问题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这很正常,因为你测的是水泵端,用摇表摇要是不导通电机就坏了,建议以后不要用摇表去摇电机,好的能摇坏了。

网友C:
只能说绝缘下降,不能说短路。

网友D:
这只不过是电源线绝缘损坏,造成潜水泵绝缘底,但水泵绕组并没用烧坏,所以水泵能正常使用。

网友E:
1楼和3楼说得对,还有用摇表要注意等级

网友F:
如果是检查导线的绝缘电阻,可将导线两端悬空测量(具体数值);
测得结果后,再分析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绝缘下降,不能说短路。

楼主:
没有接水泵
引用 网友B:
公司有一台控制水泵的电气柜,可是负载线也就是接水泵的电源线,在水泵侧断开,另一侧还接在接触器上,用摇表测水泵端,三相对地导通,可是接上水泵后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为什么呢?这样用不会出问题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这很正常,因为你测的是水泵端,用摇表摇要是不导通电机就坏了,建议以后不要用摇表去摇电机,好的能摇坏了。
在没接负载的情况下用摇表量的。

网友H:
最好用摇表测一下绝缘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楼和3楼说得对,还有用摇表要注意等级

网友J:
说岀摇表多少伏的和摇出的阻值。

网友K:
摇表的电压等级是不是过高了?还有,既然能正常使用你还去拆开摇绝缘?

网友L:
用摇表要注意等级,不过也可能是电源线绝缘损坏

网友M:
断开电机电源,分别用500伏摇表测量线路和电机,找出故障点。
楼主用摇表测量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不低于0.2兆欧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N:
三相分开摇

网友O:
简单的说就是绝缘不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