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求助!两线制温度变送器     24V 电压正常    正端对地 21V   负端对地0V 负端对地电阻无穷   电流2.2A     拆线后测量温度计  正常   130多欧
 因某种不便,无法拆下PLC端子的接线及断电   但PLC其他温度点为正常波动        求助高手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变送成什么信号,PLC模拟量设置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B:
两线制温度传感器两端电阻如果是130多欧姆的话,那肯定是坏了!

楼主:
温度计130多欧不是坏的哦,是pt100型温度计 温度计决无故障 少打了一个字母,变送输出为毫安信号  测量后为2.2mA

网友C:
你确定正确使用它了吗?
一般两线制的变送器,是24V一根线,另外一根线输出电流,当然这根线上的电流最终流到24V的GND上。

网友D:
温变坏了

网友E(2012-06-03):
检查1 电源是不是正常(带负载)
   2 电源无问题 肯定是变送器的问题了  你的信号是4--20mA  还是0--20mA啊  还有你的量程是多少啊  都要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