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驱动电路运行中v相不时出现上下桥IGBT同时导通情况(直流回路串联灯泡亮),查遍了所有元件也没有发现故障元件,哪位老师能给一点思路?先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查看驱动波形,是否变形!
我曾维修一台MM440 132KW的变频器,也是模块损坏!用示波器查看驱动波形时,细看能发现损坏模块那相驱动其中有一路的波形下降沿有微小的失真,再分别测试三相的空载电流,波形失真那相是20几MA,明显大于其他两相,后经仔细检查,故障为光接收器后信号放大电路的一电阻开路所致!

网友B:
补充一下:检查一下栅、射极旁路电阻(在脉冲端子、并联于IGBT的G、E极上),有时又称保护电阻、钳位电阻等,若其断路,则相对桥臂IGBT导通时的电位跳变,引发误导通。

楼主:
谢谢1楼老师的解答!请问20MA电流是24V供电所消耗的电流吗?咸老师,这款变频器G ,E间好像没有保护电阻。该驱动若只装一个IGBT(应该是两个450A  IGBT并联)模块,运行一天也没问题,两个同时装上很快就故障。请老师再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