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配电箱空开的标准接法(20120329)

楼主(2012-03-28):
正泰6位配电箱和空开,怎样接线才是标准的呢?还有个问题,配电箱上面和下面都只有2个敲落位置,后面有2排位置,但这个是暗装的,1根总进线管和4根出线管都在配电箱的上部,5根线管怎样合理美观的接入配电箱呢?请教各位专家了

楼主:
我想在上部打几个孔,用杯梳连好线管,这样行不?

网友A:
箱子不有开孔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不有开孔的地方吗
开孔的问题是有5根线管,而且都在上部,配电箱上面只有2个孔,怎么解决专家

网友B:
可以用合适的开孔器把孔打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合适的开孔器把孔打好啊。
没有敲落孔的地方是可以随便打孔的吗专家?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想一个回路穿一根管吗?没这个必要吧~!三个开关总共才30A线能有多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想一个回路穿一根管吗?没这个必要吧~!三个开关总共才30A线能有多粗啊?
一个回路穿一根管没这个必要吗?我想最好还是分开好些吧,全部放一根管里,以后维修不是很麻烦吗?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家房子建3层,总配电箱在二楼,里面有个2位的空开控制一楼的所有电源,这个是一楼的分路配电箱,里面安装了带漏保空开插座一路,照明两路。要求都要分开控制,互不影响。
自己画了个草图,标准接线法师这样吗?大家多指导!

楼主:
接地总线从一楼出,连接上打入地下的镀锌角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