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各位老师好,我是一位学生,学校有搞师生师徒模式,老师叫我们做些小制作,做的叫相序检测器,要求是别的同学传达的,要求检测三相电源相序,以两路电源接在一起使用(不知是他个人理解,还是老师确实这样要求),不理解的是两路不同变压器出来的电能并联使用吗?如果能,请各位老师帮忙给点制作思路。谢谢!

网友A:
如果两个变压器型号相同,阻抗相等,可以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变压器型号相同,阻抗相等,可以并联。
同型号,阻抗相同的变压器允许在同一电网中并列运行,这是对的。
但是我听楼主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的,如果按我的理解,楼主是要用相序检测仪检测出来不同电网的A B C三相。然后再把AA BB CC连在一起,这个我真没试过,也没学过!当然如果是同电网输出的两趟线路,通过线序检测仪检测出A B C后是可以AA BB CC连的。
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人指出,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C:
说得很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对。

网友E:
这个没试过,如果变压器型号不相同的话,应该是不能并联的。

网友F:
还是不能并联的,其实很多完全相同的变压器,实际上并不相同,分立运行比较好

网友G:
可以并联 但不允许并联!

网友H:
达到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后     还需要“检同期”才能够并上      基本上这种装置用于不停电倒合闸     在母联上装设同期监测仪

楼主:
因为是同学传达的,具体还不是很了解,谢谢大家的帮忙,大体要点我以有一些了解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变压器型号相同,阻抗相等,可以并联。
可以并联

网友J:
变压器可以并联,但要求很高。

网友K:
可以并联运行,只要频率,电压,阻抗,相序条件符合就行。

网友L:
两路不同的三相电源并联原则:相序、频率、电压、相位相同。
即使如上所述的是高压侧在同一电网的变压器,在型号、阻抗、接线组别等满足的条件下,同时同期的条件下,也只能短时并列,不宜长期并列运行,并列运行时会有环流电流产生,还有可能造成两台变压器符合分配不均匀。

网友M:
这种情况下,变压器是一定不要并联的。至于你做的那个检测电路还可以试一试!

网友N:
这种不能随便并联的。两个变压器输出的三相电,在相序,电压,负载情况等等可能都有差异。
如果直接连接首先就是相序问题,
这个有点像并网的意思。
不是简单的连接就好的

网友O:
我不理解,以上有些回答的好象是变压器的并联动行的要求,但是楼主所说的是两路电源,好像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P:
难道是合相的问题

网友Q:
在实际应用中是有的,但条件相当苛刻!

网友R: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网友S:
如果是做实验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是一下,首先零线并联,然后检测两个A相有无电压如果没有,并联A相。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