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问题

楼主(2012-03-28):
我有一台英威腾CHE100的11千瓦变频器带一台11千瓦四级普通电动机,负载是直径1.8米长1.5米滚筒蛮重的,在无纺布行业叫锡林。惯性很大,在启动和停机时间上我们一般设置240秒!运行到50赫磁一切正常!我们没装制动电阻。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按停止按钮,频率下降,在设备完全停止后再启动一切正常,如果我在设备没有完全停止的任意时刻实施再启动,会使变频跳过载,因为变频驱动电机的转速达不到机械惯性的转速。变频要使电机的转速下来再上去,而机械的惯性又快,拖老电机! 那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一下啊?是设置要设些什么?我们有的设备可以,为什么有的不行?用的是V/F控制。

网友A:
建议你用矢量控制或转矩控制吧

网友B:
我们有的设备可以,为什么有的不行?用的是V/F控制。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些可以的设备是怎样设置的,有没有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网友C:
英威腾的变频器有“捕捉再启动”功能吗?也就是说他在电机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启动,去捕捉运行转速?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把它激活了就行了。

楼主:
如果用矢量控制那启动就会跳过载!肯定跳,我们其他可以的设备设置是一样的!它这款CHE100的没有“扑捉再启动”功能的。它是过电压保护了,电机向变频输送电能了,所以跳过电压。

网友C:
也可以尝试多台电机共直流母线的驱动,这样,当你这台变频器和电机制动的时候,别的变频器还在运行,就不会过电压了。只要大家别一起停即可。

楼主:
呵呵!有时候就是要一起停啊!遇到问题了,拍急停就一起停了。我估计没辙,除非装个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