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本单位有DZ10电磁震动给料机,噪音大、维修困难~~~~
想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动成电机震动给料机,
求问: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动~~~~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我还没有见过电机振动的。这己经不是振动这回事了,这是有一个振动频率的,不是随便装个东西振动就可以上料。
这种振动盘,本来就是噪声大,要解决的办法是,把振盘表面喷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你那个可能是没有这样处理。

网友B:
我单位把原来电磁的改成电机拖动的了,用变频器调节电机频率。是日本神钢的产品,国内好像还没有类似产品。

网友C:
你好!根据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只需要装两台15-4的振动电机,即可满足贵公司的需要,也可变频调速给料。QQ:伍一27二零五一零

楼主:
楼上的~~~无法加QQ啊~要求回答问题

网友D:
使用专门的震动电机即可,震动的强度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