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

楼主(2012-03-29):
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一种这样要求的手电钻,速度转的很慢,大概一秒1圈左右,转矩还足够大的,输出功率能够拧动孔径M10螺丝的?有的话留个联系方式或介绍一下品牌型号,谢谢!

楼主:
有没有?各位大神

网友A:
博世的应该差不多!

楼主:
博世?打个电话先问问吧。先前找了个手电钻,速度低了,功率不够,拧不动,速度调高了,拧到位后有很大后坐力!烦人啊!

网友B:
用博世的充电钻吧  电源才14.4V    扭矩可调很小,转速手动控制。我公司买了两个,打一般软材料的孔没问题。好像200多RMB

网友C:
有一种气动工具拧大螺丝的

网友D:
博世有这种可调扭矩的充电电钻,我单位每台设备都有一把,用来封炉门螺丝(螺丝是M14的)。一般国内组装的800-900左右一把~!

楼主:
有没有型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型号啊?
这个到单位给你看一下

网友D:
不好意思楼主,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外边跑,今天回来了。我们用的型号是BOSCH的GSR-9.6-2

网友E(2012-06-13):
电锤除了像电钻www.tielang.com.cn一样旋转还有前后运动的功能 通常电锤包含电钻功能. 电锤和冲击钻都可以在砼构筑物上开孔。 二者都具有活塞运动功能, 电锤适合大口径如30MM以上。优点是效率高,孔径大,钻进深度长。缺点是震动大,对周边构筑物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 电锤原理是传动机构在带动钻头做旋转运动的同时,还有一个方向垂直于转头的往复锤击运动。电锤是由传动机构带动活塞在一个汽缸内往复压缩空气,汽缸内空气压力周期变化带动汽缸中的击锤往复打击转头的顶部,好象我们用锤子敲击转头,故名电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