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最近接修一部富士变频器型号为:FRN11LM1S-4C  ,故障为开机就显示ECF  EN电路异常 ,ERE 速度不一致,LU 低压,请问是哪里的的问题,是主控板吗,我用面板进入到维护信息里面查看发现显示电压的EDC为555伏,应该是正常的啊,是不是报低压后就跟着变频器自保了再报出ECF的故障,ECF的故障码我查了手册说是EN的端子电路异常我仔细检查了没有问题,这个EN的端子是不是就是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意思就是说要变频器工作必须要外围的电路都准备好了从外围的主控电路里输出一个信号给EN端子接地告诉变频器此时可以启动了,如果变频器本身存在故障那么就算外围给不给启动信号我变频器都一律拒绝报出ECF的故障

网友A:
EN的端子是不是变频器的启动端子?PII系列是FWD和REV.

楼主:
是的EN 端子就是变频器的启动端子

网友B(2018-07-05):
想问下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查了好久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C(2021-03-01):
你这个搞好了吗?我也遇到了,不查到问题

网友D(2021-05-22):
ECF故障,可以修

网友E:
驱动板故障。

网友F(2023-03-01):
引用 网友D:
ECF故障,可以修
请教如何复位,维修重点在哪里

网友G:
富士LM1变频器ECF故障为EN回路异常。通电报警多为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