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我有个车间的电线已经走好了,可是现在想装线管,不知道有没有不用拆电线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方法,除非破坏线管,实在不行可以把管子和线一起走线槽。

网友B:
走线槽子还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C:
用两个半爿的镀锌管合起来.电力线路电缆从电杆引下到地里,一人高的距离这一段就是这么套线管的.

网友D:
线多的话可以走桥架或线槽咯

网友E:
线槽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F:
看你的线是在什么位置。可用带盖板的线槽,没必要非穿管不可。

网友G:
老实点拆线串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线槽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I:
厂内可以走电缆桥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