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模块问题

楼主(2012-03-29):
4AD模块,接入的传感器输入为4~20mA电流信号,读出转化为温度和压力值,现在值都偏大,但是PLC不在我手上,想问大家,外部接电阻这个方案能不能使读到的值小一些?

网友A:
转化公式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传感器本身有漂移,可以把万用表串上,测量空载时的电流看看是不是4MA

网友B:
先校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