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传感器

楼主(2012-03-29):
光纤传感器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技术,可以用来测量多种物理量,比如声场、电场、压力、温度、角速度、加速度等,还可以完成现有测量技术难以完成的测量任务。随着光纤技术的发展,运用光纤作为材料制作传感器应运而生。光纤因为有抗干扰能力强、绝缘性好,耐高温好,所以用来开发很多种传感器,比如光纤液位、光纤温度、光纤陀螺、光纤电流等等。按传输模式光纤可分为单模跟双模两种。跟双模光纤相比,单模光纤具有更好的线性跟灵敏度。双模光纤也有它的优点,它具有更好的强度,容易制造。光纤的能够传光因为光线在纤层跟包覆层之间形成全反射,能够在光纤当中快速的通过。
  光纤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将来自光源的光经过光纤送入调制器,使待测参数与进入调制区的光相互作用后,导致光的光学性质(如光的强度、波长、频率、相位、偏正态等)发生变化,称为被调制的信号光,在经过光纤送入光探测器,经解调后,获得被测参数。
   光纤传感器按原理可以分为功能型光纤传感器跟非功能型光纤传感器,两者的区别在于其中的调制器不同。非功能光纤传感器的光纤仅仅作为光的传播介质。光纤按被测物理量分为光线液位传感器,光纤温度传感器,光纤陀螺仪,光纤速度传感器等等,传感器之家是按这种分类进行产品展示的,列举了几种典型的光纤传感器。光纤调制有强度调制、频率调制、波长调制、相位调制、偏振态调制等等。下面就为传感器之家所列举的光纤温度传感器做一个简要介绍。
   光纤温度传感器有相位、光强、偏振光调制等等,光纤温度传感器中一般有两根单模光纤,其中一根作为参考,叫做参考臂。当测量臂处于温度场中,会产生相位的变化,从而引起条纹移动,条纹的移动数量就能看出温度的变化情况。

网友A:
光纤传感器按原理可以分为功能型光纤传感器跟非功能型光纤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纤传感器按原理可以分为功能型光纤传感器跟非功能型光纤传感器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2012-07-06):
目前 只要是阵弦传感器能实现的功能光纤传感器都可以实现,只是传输信号与传输距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