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的选型

楼主(2012-03-29):
用电机控制一个转盘在一定范围内的角度来回转,想用限位开关实现 极限角度的控制
然后将其信号输入到PLC中
那我是不是要用两个 限位开关  也就是一边一个呢
要求很简单,那么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限位开关型号呢
多谢

网友A:
需要两个开关,但限位开关属于机械接触,寿命短,建议采用接近开关。
国产接近开关可以选用:上海兰宝
进口可以选用:TURCK、P+F

网友B:
市面上很多的。

网友C:
市面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