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富士100AIGBT用指针式万用表测各引脚间参数正常,但用10K档触发IGBT触发端子,上管和下管C  E  间均不能导通。三块IGBT都是如此,难道三块IGBT同时都坏了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是普通IGBT模块还是IPM模块,后者是不行的。注意一下测量方法,表笔极性是否正确。
不会都同时坏掉的,还是测试方法的问题吧。
这个通,是仍有二百K的电阻,不通是电阻无穷大。不是电阻值为零的通啊。也许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B:
这要看其内部结构如何,一般的讲,C、E之间有带二极管的和不带二极管的两种;如果带二极管,你用万用表是可以测量出电阻来的;如果不带二极管,你是不会测量出电阻的。如何判断带不带二极管,你可以看看线路板有没有再IGBT的C、E之间并一只二极管,如果并了,那这一种IGBT的C、E间就没有二极管,你就测不出电阻,否则,则反之。